[求助] 死区产生电路分析

楼主(2021-06-24):
分析出来的输出信号是稳定不变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是一个产生non-overlap时钟的电路,简单分析可以当做一个SR latch。

网友:
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就是产生两相非交叠时钟呀,你所说的稳定不变指什么呢?非交叠时间?把原理图中的延时电路做成可调节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电路有问题啊,非交叠时钟电路应该是两个与非门或者两个或非门,这电路不是

网友(2021-10-13):
我推导的在IN_H=0,IN_L=1的情况下,OUT_H和OUT_L分别有两个解啊,在OUT_H为0时,OUT_L为1;在OUT_H为1时,OUT_L为0。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