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_dc.setup 文件中link_library {* }是什么

楼主(2021-06-24):
如题:
.synopsys_dc.setup文件中有一行 设置是set_app_var link_library {* $target_library},其中的这个*是什么作用?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A:
*是当前读在电脑内存里的设计。在rtl中直接例化的库单元通过后面的几个变量指定它们在电脑硬盘上存放的位置,其他属于rtl需要被dc转换映射的部分就是通过*让dc在内存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当前读在电脑内存里的设计。在rtl中直接例化的库单元通过后面的几个变量指定它们在电脑硬盘上存放的位置 ...

有点明白,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