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synchronous path dft

楼主(2021-06-24):
异步path dft要做fast capture 和slow capture吗?

网友:
如果DFT下是异步的那是不做 capture的,后端也不修这个path的timing

网友A:
异步的时钟域不需要做at-speed测试,一般不需要额外设定,工具会自己判断对于stuck at,工具是有可能产生这样的pattern,ATPG时需要设定来关掉这样的path

网友B(2022-05-02):
引用 网友A:
异步的时钟域不需要做at-speed测试,一般不需要额外设定,工具会自己判断对于stuck at,工具是有可能产生这 ...

问一下,针对异步的时钟域不想做stuck at的pattern,tetramax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针对异步的时钟域不想做stuck at的pattern,tetramax如何实现?

tetramax可以读入S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