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有没有PT后icctcl_to_innovus tcl脚本,谢谢大家了【已解决】

楼主(2021-06-25):
   FYI

网友A:
我有的,可以发给你,加我 qq415758192

网友:
我有的,qq 415758192

网友:
0)坑0:pt size cell可以swap pin,即pin name可以不一致,但是innovus不支持(我暂时没有找到类似mode);
1)  坑1:add_buffer_on_route 是一个根据实际routing拓扑结构来split terms的命令。。。innovus我找不到类似的命令,所以解决办法是参考text文本(pt出),看具体load是哪些terms;
2)坑2:current_instance AAA/BBB, 接着add_buffer_on_route。插入的buffer名字不见得是AAA/BBB/BUF, 有可能会有额外得层级,比如AAA/BBB/xxx/BUF。我的解决方法依旧是参靠text文本;
3)新一点的pt可以写出apr tcl,这是一个general的tcl脚本,结合了text信息。谁有pt2020的可以给我尝试一下;
4)坑3:pt给他physical constraint(lib spacing rule),结果老的cell和新的cell间是honor的,但是新插入的cell间是不honor的(算是bug吧),不知道大家碰到过没;
5)现在一些第三方工具fix timing已经做的很好了,它们不是基于full session修的,而是基于pt session导出的data。所以可以很快地全corner fix timing(磁盘,cpu利用率,运行时间都可以节省一大截)。谁有新的xtop的可以cc我一下,我有template

企鹅: 116968190
欢迎交流

楼主(2021-08-02):
自己回答一波
用的gvim正则表达式
首先PT eco的文件 用write_changes -format text 导出
其次用vim表达式删除和替换更改的部分 以下为完整脚本
%s/^ *//g
%s/^\d\+\.//g #这两个用来删除附带的行数
%s/size_cell/ecoChangeCell/g
%s/in / -inst /g
%s/\: '/\//g
%s/' / /g
%s/sized to / -cell /g
%s/insert_buffer -inst /ecoAddRepeater -term /g
%s/remove_buffer /ecoDeleteReapeater /g
%s/: cells /\//g
%s/\ added one BUF_X1B_A9TR40\)\(.*\)\(named\)/\3\2\1/g #BUF_X1B_A9TR40 就是buffer list里buffer or inv name 我用的simc40 工艺 按这个格式可以把所用需要用的buffer都写下来统一替换
%s/ : named A to Y on p -inst /\//g
%s/added_one / -cell /g
%s/ Neteco_ / -newNetName Neteco_ /g
%s/ Ueco_ / -name Ueco_ /g #这里需要你在eco时给新的net及inst 加上前缀 默认生成的格式无法替换
我的就是 :set eco_instance_name_prefix {Ueco_} set eco_net_name_prefix {Neteco_}
最后打开text source 下这个脚本就好了

网友B(2021-09-14):
引用 楼主:
自己回答一波
用的gvim正则表达式
首先PT eco的文件 用write_changes -format text 导出

遇到相同的问题,能加一波好友吗?用这个脚本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相同的问题,能加一波好友吗?用这个脚本还是不行

可以 你加我QQ吧 16505141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相同的问题,能加一波好友吗?用这个脚本还是不行

最近看到一个脚本,不过我没试过,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2021-12-15):
引用 楼主:
自己回答一波
用的gvim正则表达式
首先PT eco的文件 用write_changes -format text 导出

受教

网友(2022-10-04):
引用 网友A:
我有的,可以发给你,加我 qq415758192

你好,看到你说有icctcl_to_innovus tcl脚本,能不能麻烦发我一份! 谢谢!
我的qq邮箱: 276929932@qq.com

感谢大神!

网友(2023-12-13):
set in_icctcl_file [open ${output}_icc.tcl r+]
set out_innovus_file [open ${output}_inn.tcl w]

while {[gets $in_icctcl_file line]>=0} {
if {[regexp {current_instance$} $line ]} {
set hier_inst ""

set hier_inst1 ""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continue
}

if {[regexp {current_instance \{(\S+)\}} $line uselessvar_a hier_inst]} {
set hier_inst1  $hier_inst
set hier_inst $hier_inst/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continue
}

switch -regexp $line {
{size_cell} {
regexp {size_cell\s*\{(\S+)\}\s*\{(\S+)\}} $line uselessvar_a inst cell_type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puts $out_innovus_file "ecoChangeCell -inst $hier_inst$inst -cell $cell_type \n"
}

{remove_buffer} {
regexp {remove_buffer\s*\[get_cells\s*\{(\S+)\}\]} $line uselessvar_a inst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puts $out_innovus_file "ecoDeleteRepeater -inst $hier_inst$inst -nonPhysical \n"
}

{insert_buffer} {
regexp {insert_buffer\s*\[get_pins\s*\{(\S+)\}\]\s*(\S+)\s*-new_net_name\s*\{(\S+)\}\s*-new_cell_name\s*\{(\S+)\}} $line uselessvar_a term cell_type new_netname new_cellname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puts $out_innovus_file "ecoAddRepeater -term $hier_inst$term -cell $cell_type -new_net_name $new_netname -name $new_cellname  -hinstGuide $hier_inst1   \n"
}
}
}
close $in_icctcl_file
close $out_innovus_file

PT的icc tcl转innovus脚本,在该脚本的目录下打开终端输入tclsh,然后把该脚本复制进去运行。就会输出${output}_inn.tcl脚本。在innovus里source -echo -verbose ../shiftreg_PT/${output}_inn.tcl就可以了。其中PT用write_change -format icctcl -output ${output}_icc.tcl 写出icc tcl脚本,其中${output}是你自己定义的名字,这里是个变量,需要你修改为自己的名字。

网友C:
set in_icctcl_file [open ${output}_icc.tcl r+]
set out_innovus_file [open ${output}.tcl w]

while {[gets $in_icctcl_file line]>=0} {
if {[regexp {current_instance$} $line ]} {
set hier_inst ""
set hier_inst1 ""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continue
}

if {[regexp {current_instance \{(\S+)\}} $line uselessvar_a hier_inst]} {
set hier_inst1  $hier_inst
set hier_inst $hier_inst/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continue
}

switch -regexp $line {
{size_cell} {
regexp {size_cell\s*\{(\S+)\}\s*\{(\S+)\}} $line uselessvar_a inst cell_type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puts $out_innovus_file "ecoChangeCell -inst $hier_inst$inst -cell $cell_type \n"
}

{remove_buffer} {
regexp {remove_buffer\s*\[get_cells\s*\{(\S+)\}\]} $line uselessvar_a inst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puts $out_innovus_file "ecoDeleteRepeater -inst $hier_inst$inst -nonPhysical \n"
}

{insert_buffer} {
regexp {insert_buffer\s*\[get_pins\s*\{(\S+)\}\]\s*(\S+)\s*-new_net_name\s*\{(\S+)\}\s*-new_cell_name\s*\{(\S+)\}} $line uselessvar_a term cell_type new_netname new_cellname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puts $out_innovus_file "ecoAddRepeater -term $hier_inst$term -cell $cell_type -new_net_name $new_netname -name $new_cellname  -hinstGuide $hier_inst1   \n"
}
}
}
close $in_icctcl_file
close $out_innovus_file

PT 的icc tcl转innovus的脚本,在该脚本目录下打开终端输入tclsh,然后复制该脚本进去,最后输出${output}.tcl,然后在innovus里source -echo -verbose ../shiftreg_PT/${output}.tcl。PT用write_change -format icctcl -output ${output}_icc.tcl写出icc tcl。其中${output}是自定义的名字,这里是变量,实际需要修改为自己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t in_icctcl_file [open ${output}_icc.tcl r+]
set out_innovus_file [open ${output}.tcl w]

非常感谢热心的大佬!小弟我正好需要这个脚本,今天刚好就看到了

网友(2024-02-02):
引用 网友C:
set in_icctcl_file [open ${output}_icc.tcl r+]
set out_innovus_file [open ${output}.tcl w]

一直显示insert_buffer里面的uselessvar_a是一个无效变量呀

网友(2024-03-06):
add_buffer_on_route的呢

网友D(2024-04-26):
引用 网友C:
set in_icctcl_file [open ${output}_icc.tcl r+]
set out_innovus_file [open ${output}.tcl w]

你好大佬,你分享的这个脚本在匹配insert_buffer xxx 的line的时候,因为-new_cell_names和-new_cell_names这两个字段后面少写了s,在运行的时候会报错匹配不到term,现在加上s之后已经可以了。最后表达对您分享脚本的感谢

网友E(2024-06-05):
引用 网友D:
你好大佬,你分享的这个脚本在匹配insert_buffer xxx 的line的时候,因为-new_cell_names和-new_cell_nam ...

刚入行的小白,请问一下,在哪边加上s能使脚本正常运行呢。谢谢!

#################
已经正常运行了,在netname和cellname处需要加s,其他的没有问题,再次感谢好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入行的小白,请问一下,在哪边加上s能使脚本正常运行呢。谢谢!

#################

不好意思,之前一段时间没上论坛,不过你应该已经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E:
刚入行的小白,请问一下,在哪边加上s能使脚本正常运行呢。谢谢!

#################

能分享一下改后的脚本吗,我这边好像一直不行,谢谢

网友F(2025-03-20):
引用 网友D:
你好大佬,你分享的这个脚本在匹配insert_buffer xxx 的line的时候,因为-new_cell_names和-new_cell_nam ...

请问能分享一下脚本吗,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能分享一下脚本吗,感谢

我的脚本是根据这个帖子前面的那位大佬发的脚本修改的,你可以看看前面的楼层。我的脚本只在公司服务器里面,有水印,不方便贴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脚本是根据这个帖子前面的那位大佬发的脚本修改的,你可以看看前面的楼层。我的脚本只在公司服务器里 ...

regexp {insert_buffer\s*\[get_pins\s*\{(\S+)\}\]\s*(\S+)\s*-new_net_names\s*\{(\S+)\}\s*-new_cell_names\s*\{(\S+)\}} $line uselessvar_a term cell_type new_netname new_cellname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puts $out_innovus_file "ecoAddRepeater -term $hier_inst$term -cell $cell_type -new_net_name $new_netnames -name $new_cellnames  -hinstGuide $hier_inst1   \n"

是这两块加了s吗,然后在终端输入tclsh,再把脚本复制上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regexp {insert_buffer\s*\[get_pins\s*\{(\S+)\}\]\s*(\S+)\s*-new_net_names\s*\{(\S+)\}\s*-new_cell_ ...

加我qq,我发个截图给你吧! 1274643136

网友G(2025-05-13):
引用 网友D:
加我qq,我发个截图给你吧! 1274643136

你好,想问一下有add buffer on route的部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想问一下有add buffer on route的部分么~

没有,我用的只有insert_buffer。同时我也挺好奇,如果要用physical aware,是不是要用add buffer on route这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