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个专题,大家有什么ir drop /power signoff的问题

楼主(2021-06-25):
如题,大家有什么ir drop/EM /power signoff的问题或者疑问,或者有什么收获都可以回复这个帖子,有个记录也是好的,防止时间久了忘记,最近在做power signoff,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A:
soc芯片里 block单独分析IR drop有没有必要? 这边是只跑 top IR,单独跑block供电不准感觉没什么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c芯片里 block单独分析IR drop有没有必要? 这边是只跑 top IR,单独跑block供电不准感觉没什么参考意义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p跑完,报出一些挂掉的点,让block去修?
比如动态,top跑,芯片规模大的,会不会一个星期都跑不完?你 ...

block会插好power switch链,算是提前先预防IR drop,一般是后期了顶层跑静态和不带波形的动态,后仿再带波形跑,时间会稍久点,block的Inst大概2/300万

网友B:
想问一下,在redhawk能不能直接去修这些irdr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ock会插好power switch链,算是提前先预防IR drop,一般是后期了顶层跑静态和不带波形的动态,后仿再带 ...

你做的是low power design,目前我们做得不是Low power,block跑动态,2/3mil的大概需要2天时间,top不知道需要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c芯片里 block单独分析IR drop有没有必要? 这边是只跑 top IR,单独跑block供电不准感觉没什么参考意义 ...

wire bond没有必要跑block,flip chip规模小也没必要跑blo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在redhawk能不能直接去修这些irdrop?

目前还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的是low power design,目前我们做得不是Low power,block跑动态,2/3mil的大概需要2天时间,top不知道 ...

2/3mil的大概需要2天时间,可能服务器负载太重吧,一般不需要这么久

网友C:
metal ECO 阶段  有 IR drop , timing 有margin , 有时可以根据 timing margin  waive IR drop violation ,  这个标准是啥?
为啥只在 typical corner 下面 分析 pow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tal ECO 阶段  有 IR drop , timing 有margin , 有时可以根据 timing margin  waive IR drop violation , ...

IR drop没有标准,不存在violation一说,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来判断是不是drop过大。如果hot spot不多,但是又修不掉了,可以根据这些cell的drop值反算出derate,标回STA,来确定是否对timing有风险。不过不推荐这么搞,这种玩法是在没时间修的情况下给老板们求心理安慰的,并不一定保险。

网友D:
请教下,static IR drop 分析通常是标一个average toggle rate 让redhawk计算功耗的,但是如果在static分析时把波形文件吃进来,整体功耗却变大了,本质上波形文件为redhawk 提供的也是net 的toggle rate,只不过几乎每条net 有一个toggle rate,无法解释功耗为何变大,难道是多个toggle rate 会影响redhawk 计算功耗的准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static IR drop 分析通常是标一个average toggle rate 让redhawk计算功耗的,但是如果在static分析 ...

你这个很复杂,不能直接比较。如果给个平均的toggle rate,第一,这个toggle rate本来就是估出来的,不可能准;第二,clock tree的toggle rate怎么处理的?;第三, reset tree的toggle 怎么处理的,第四,memory的toggle 怎么标的?如果想要去和vector的结果比,这些都要考虑。还有一个,redhawk里面,如果只给他平均toggle rate,他会根据自己的算法来找哪些net可能toggle,这个和vector肯定不同的。总之,vectorless 和vector的结果没有可比性,如果有vector,并且是max current的vector,这个肯定更加准确。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A:
block会插好power switch链,算是提前先预防IR drop,一般是后期了顶层跑静态和不带波形的动态,后仿再带 ...

你好,底层block有好几个power domain,结果在跑top的IR的时侯,没有写upf,因为没有都是常开的,voltus一直报waring,说没有这几个block的low power construct,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2024-12-31):
一直对dynamic IR Drop提及的timing window的概念不是很清楚,以及如何使用的,请前辈们有空指点一下

网友:
请教个问题,EMdc=Ieff/Imax,这个Imax 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2025-02-17):
请教一下 大佬们 ,你们在做ir/power 的时候 如何去评估 项目中间 阶段 dynamic 的drop呢?什么阶段合适(route place 等?),好便于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