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改metal层次脚本,适用所有工艺

楼主(2021-06-25):
layer name是m/M加数字格式的都可以用(如m1e,m1,M1,M1E),metal pin dummy都可以用,不局限于工艺。先设置topmetal,再加载,shift加滑轮改层次。如有bug请留言,非常感谢!!!
v2版本,shift+1改M1,shift+2改M2。。。。。pin也可以改

533 Bytes, 下载次数: 138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change metal v2.zip

511 Bytes, 下载次数: 13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有没有按1变成M1,2就是M2那种

网友:
用快捷键或者脚本效率大幅度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按1变成M1,2就是M2那种

有的,论坛里有

网友B: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1" "SetReplaceMetal1Layer()")
procedure(SetReplaceMetal1Layer()
let((SelectObj)
SelectObj = geGetSelSet()
SelectObj~>lpp = list("M1" "drawing")
)
)

之前找了一个这个,一直在用。希望大神给一个更完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1" "SetReplaceMetal1Layer()")
procedure(SetReplaceMetal1Layer()
let((Sel ...

更新了

网友:
太牛了,继续学习!谢谢

网友:
谢谢大神,太好用了!!!

网友C(2022-02-16):
如果TOP层金属不是按顺序叫M1 M2 .......M7 M8 直接叫TM2要怎么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TOP层金属不是按顺序叫M1 M2 .......M7 M8 直接叫TM2要怎么定义

那要重新写个,这个脚本就是把metal name的数字替换了,比如1 换成2 。

网友:
很好用,求新版带TOP金属的写法

网友:
牛啊,一直没找到这个

网友(2024-03-05):
太好用了。感谢感谢

网友:
结合pte,一步到位,且不局限metal,

网友(2024-07-30):
引用 楼主:
有的,论坛里有

能发个链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