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

楼主(2021-06-25):
小弟做了两个1V的基准,采用上图经典的结构和后面那种1.2V分压结构,Corner仿真发现上下浮动约62mV和55mV,请问如何能做到像图中的指标那样做到20mV以内呢?曲率补偿?trim?

楼主:
典型工艺角下ppm=8。工艺角波动这么大是我选择BJT和电阻不恰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典型工艺角下ppm=8。工艺角波动这么大是我选择BJT和电阻不恰当吗?

逐步debug, 先换成理想的电阻,看看ppm

网友B:
可以关注一下vbe在Corner下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逐步debug, 先换成理想的电阻,看看ppm

换成理想电阻典型工艺角下ppm几乎没变,但是全工艺角下的变化确实减小了一半。电阻我选的是high ohmic N-doped POLY1 resistor (nonsalicided), 2 terminals,选电阻的要点是什么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关注一下vbe在Corner下的差异。

同一温度下,不同Corner下VBE变化约为△=30mV,那就是说Vref的绝对精度在不同Corner下一定会偏移(R/R1)*30m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