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ADC调制器和数字滤波器的结合

楼主(2021-06-25):
想求助各位大佬,如何使用MATLAB中的simulink建模把调制器和数字滤波器结合起来。想看到数字滤波器输出的图形

网友:
用matlab中的filter designer设计滤波器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对应的simulink模块,再加到你的调制器simulink模型之后就行了。

网友A:
用scope就可以了, 具体例子见下图。 图里的FDATool现有改名叫filterDesigner了。 如2楼所说, 这个工具可以直出数字滤波器的simulink模型。 但是直出的一般都还是要优化, 所以我一般都是手动自己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cope就可以了, 具体例子见下图。 图里的FDATool现有改名叫filterDesigner了。 如2楼所说, 这个工具可 ...

小弟愚笨,没能理解,大哥麻烦再看一下,我是自己搭建的sigma-deltaADC模型,也进行了电路级实现,不过电路级实现还是有些问题的,就想在仿真上把数字滤波器的实现一下,对整体有个了解再去完善调制器的电路。我是按照FDATOOL(filterdesigner)设计的CIC抽取滤波器,但是我对于调制器的输出到数字滤波器的输入有一些疑问,对于位数的转换不清楚。调制器输出得是一串密度不同的1/-1 比特流,那这串数据是怎么进行处理的通过CIC抽取滤波器变成正弦阶梯波的,并且比如说每个阶梯代表24位。这是小弟的一些疑问,希望大哥们不吝指教。

运行报错
原因:

“CIFF\ U 3\ U 10625/Filter/Filter”中出错:输入行数必须是抽取因子的倍数。

端口宽度或尺寸错误。“CIFF\ U 3\ U 10625/滤波器/输入量化器”的输出端口1是一个具有1个元素的一维向量。原因:

“CIFF\ U 3\ U 10625/Filter/Filter”中出错:输入行数必须是抽取因子的倍数。

端口宽度或尺寸错误。“CIFF\ U 3\ U 10625/滤波器/输入量化器”的输出端口1是一个具有1个元素的一维向量。

楼主:
通过查看文献,找到了一些输入输出的小细节,只是还是不是很理解。
现在的波形也不是期望的正弦波,关于gain的系数

网友(2022-05-17):
引用 楼主:
小弟愚笨,没能理解,大哥麻烦再看一下,我是自己搭建的sigma-deltaADC模型,也进行了电路级实现,不过电 ...

大佬你好,想问一下你的第五张图里,为什么32倍降采样之后每个信号周期是由32个台阶构成呢?难道之前采了1024个点吗?降采样不应该直接降到奈奎斯特频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查看文献,找到了一些输入输出的小细节,只是还是不是很理解。

大佬你好,想问一下你的第一张图表示的是什么,看不懂呢

网友(2023-04-04):
引用 楼主:
小弟愚笨,没能理解,大哥麻烦再看一下,我是自己搭建的sigma-deltaADC模型,也进行了电路级实现,不过电 ...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如何解决的,是调了什么参数吗?求楼主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