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 interleaving问题求教

楼主(2021-06-25):
AXI的interleaving是针对out of order的吧,就是两个burst的ID不一样,如果是两个相同ID的burst是没法interleaving的吧?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系统ID都没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ID都没法区别。。

啥意思?
另外我看AXI4的协议里,写不支持写数据的interleaving了,是这样的吧?

网友:
AXI4 的写通道是不带ID的。但是在AXI3中,写通道是带有ID的。
带有id之后,就可以支持outstanding和out of order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意思?
另外我看AXI4的协议里,写不支持写数据的interleaving了,是这样的吧?
...

读通道带有id,因此可以做interleaving。其实就是支持outstanding和out of order。写通道不带id,所以不支持interleaving。

但是在axi3的时候,写通道是有i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通道带有id,因此可以做interleaving。其实就是支持outstanding和out of order。写通道不带id,所以不 ...

outstanding和id没关系吧,id应该是跟out of order以及interleaving有关吧?
axi3支持write和read的out of order和interleaving
axi4支持read的out of order和interleaving,但不支持write的out of order和interleaving
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outstanding和id没关系吧,id应该是跟out of order以及interleaving有关吧?
axi3支持write和read的out o ...

嗯,严格说,id和outstanding确实没有关系。
有了id之后,就可以支持outstanding和interleaving了。。

刚才查了一下axi4的spec,写通道的wid确实没有,也就是说写通道中,要求wdata是顺序发出的,不能interlea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