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折叠式运放的极点估算

楼主(2021-06-25):
咨询一下,下图所示运放的-3db极点Wp1在miller补偿电容与第一级运放的交点处;

该点的等效电阻约为(gm1*ro1*ro2//gm3*ro3*ro4)=285M欧,miller补偿电容为3pF,第二级增益Av约为0.34;

使用miller公式得到的Wp1=138Hz;但实际仿真图像是370.6Hz,差异有50%,这个就不能满足估算要求了;

同样使用公式计算第二极点,零点,都与实际有不少的差距;

我再尝试搭建如下图所示的运放结构,以测试其极点的准确度,使用公式计算的Wp1=404Hz,实际仿真结果是450Hz,差异19%左右,这个可以接受;
2nd极点,零点的位置都比较准确;

所以第一种类型运放的极点差异是哪里出了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楼主的放大器比较诡异啊

网友B:
第二级增益0.34?不过你是按照低频增益称以Cc电容再乘以大概1/2*gm*ro*ro来算的。实际上随着频率变化等效回第一级输出的电容A*Cc,和第一级的输出阻抗都会下降的。我觉得之所以第二个电路你对的上,第一个对不上是因为对于ro的平方这一项来说它随着频率的下降也是一个平方,比你第二个电路变化要快,导致偏差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增益0.34?不过你是按照低频增益称以Cc电容再乘以大概1/2*gm*ro*ro来算的。实际上随着频率变化等效回 ...

第二级主要是用来做miller补偿的,第一级增益有92dB左右,-3db增益频点已经在Hz级别,如果增益再大的话-3db带宽就太小了;
我也在想是不是gm*ro*ro这边出了问题,只能重新再搭一个这种cascode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放大器比较诡异啊

哪里诡异了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级主要是用来做miller补偿的,第一级增益有92dB左右,-3db增益频点已经在Hz级别,如果增益再大的话-3 ...

你的第二级负载为什么这么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二级负载为什么这么给啊

啥意思的?驱动50pF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意思的?驱动50pF的电容;

你第二级放大的电流源负载,栅极的偏置电压为什么这么接啊,这样电压不是会受到小信号变化的影响吗,也会有一点放大的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二级放大的电流源负载,栅极的偏置电压为什么这么接啊,这样电压不是会受到小信号变化的影响吗,也会 ...

影响比较小,增益也是正向的;

尝试使用cascode结构对频率响应极点进行分析;发现手算的极点,零点与实际仿真的差异不大;

所以造成差异的原因是我的运放结构;

我尝试的手算运放增益与仿真只会有0.1db的差异;

但是搭建的折叠式运放的仿真增益与手算相差2db,这个确实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也就导致了-3db极点的频率差异;

网友:
阻抗问题

楼主:
确实,后来追溯了下,在计算极点时,第一级差分对的Vp它视为虚拟地,导致第二级Rout减小;

这样手算的极点可以和仿真对得上;

但是用相同的方法计算增益就会对不上;差分对的加入只会增加Rout,而不是减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后来追溯了下,在计算极点时,第一级差分对的Vp它视为虚拟地,导致第二级Rout减小;

这样手算的极 ...

折叠式套筒式两种电路你在分析分析吧,前面计算极点的时候你就是使用相同公式导致计算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叠式套筒式两种电路你在分析分析吧,前面计算极点的时候你就是使用相同公式导致计算不准的
...

你好,难道计算极点用地Rout和增益地Rout是不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叠式套筒式两种电路你在分析分析吧,前面计算极点的时候你就是使用相同公式导致计算不准的
...

重新计算了下,原来是差分输入对没有算进去,增益要减去6db,这样的结果就对了;

增益与极点都能对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