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仿真遇到的奇异现象

楼主(2021-06-25):
咨询一下,下图的比较器在DC静态工作点1.16654V的时候输出已经出现了高电平;

但是尝试使用DC sweep,步进0.001,仿真出来的结果居然是低电平;

这怎么会出现这种矛盾情况的?

网友A:
因为是带正反馈啊。你把dc sweep时候的迟滞扫描选项选上再仿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带正反馈啊。你把dc sweep时候的迟滞扫描选项选上再仿试试

确实,勾选后迟滞的结果出来了;厉害了;

平常仿真DC都不勾选这个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