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楼主(2021-06-25):
.toggle rate是一个什么概念?它是怎么影响分析的?

网友A:
翻转率,即单位时间内信号电平变化的次数(由高到低或者由低到高),数字越大,功耗越大,IR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转率,即单位时间内信号电平变化的次数(由高到低或者由低到高),数字越大,功耗越大,IR越大 ...

那么这个次数应该怎么去寻找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次数应该怎么去寻找确定?

最准确的办法事仿真,看波形,如果没有就看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准确的办法事仿真,看波形,如果没有就看经验了

有VCD文件,但pattern不太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在读取VCD的情况下,跑vectorless得到的结果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VCD文件,但pattern不太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在读取VCD的情况下,跑vectorless得到的结果比较合理?
...

还可以这样操作吗?没有这样跑过

网友:
toggle rate 一般data 0.1 clk 1.2~1.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