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低压cascade电流镜和普通cascade电流镜

楼主(2021-06-25):
请问低压cascade电流镜和普通cascade电流镜在对应管子相同宽长比的条件下,输出电阻差很多正常吗?大概差九倍的样子

网友:
低压的cascode和普通的cascode区别是什么呀?

网友A:
不会吧,输出节点往里看是一样的吧

网友: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低压cascode电流镜的Vds比相同尺寸的普通cascode电流镜低一个Vth,在vds不是很大的情况下rds随vds减小而减小,所以低压cascode电流镜的rds可能比普通cascode电流镜低。可以对比一下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输出节点往里看是一样的吧

上边管子栅极的电压不一样啊,肯定不相等吧 应该就是因为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边管子栅极的电压不一样啊,肯定不相等吧 应该就是因为这个

ro和栅极电压没什么关系吧。我觉得楼上老哥说的有道理,但是会差9倍这么多吗?

网友(2023-07-26):
引用 网友A:
ro和栅极电压没什么关系吧。我觉得楼上老哥说的有道理,但是会差9倍这么多吗?
...

cascode输出阻抗跟共栅管的gm有关系啊,gm跟Vgs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