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科普

楼主(2021-06-25):
作为新手 想问一下 芯片的IO和Pad Ring具体指什么 作用是什么一直听别人说这两个

网友A:
IO 是input output 缩写,是一类输入输出模块,一般分为电源地IO 和 信号IO,用于连接芯片内部和外部的保护电路
PAD 就是焊盘,封装连线就是接到PAD, 然后再通过IO 连接到芯片内部
PAD 和 IO 一般放在一起,在芯片周围围成环,就是 pad ring 或 io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 是input output 缩写,是一类输入输出模块,一般分为电源地IO 和 信号IO,用于连接芯片内部和外部的保护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