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频下电感谐振点过低的问题

楼主(2021-06-25):
我在GaAsPE15工艺上设计高频18-50GhzLNA时,负载需要一个感值较大的电感拟补输入回波,但是实际设计中,常规的矩形电感在大感值下谐振点太低,我需要一个1nH左右的电感但是设计出来的谐振点都在30Ghz左右,覆盖不了我的频带。我试过将库里的电感打散自己画,也试过两个电感串联,都达不到满意的效果,请问各位一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电感谐振点是由电感的电感量和其对地电容决定的嘛
想减少对地电容,1、用最高层金属,2、用细金属走线
不过说实话,1nH的电感想把谐振点做得高于50GHz 太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谐振点是由电感的电感量和其对地电容决定的嘛
想减少对地电容,1、用最高层金属,2、用细金属走线
不过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