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李福乐sar adc电路这里看不懂

楼主(2021-06-25):
电容dac模块,右边电路实现的什么功能?如果这样连输出不会一直短接吗?

网友A:
SAMPLING PHASE, CAP ARRAY top接vcm, 我猜是bottom plate sampl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PLING PHASE, CAP ARRAY top接vcm, 我猜是bottom plate sampling

请问k2控制的NM5和NM3不会依次开启/关断导致输出短接吗?

网友B:
怎么将下载的导入到虚拟机,会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将下载的导入到虚拟机,会蓝屏

共享文件夹,我没出现蓝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k2控制的NM5和NM3不会依次开启/关断导致输出短接吗?

你在samplig phase , 本来就是短接,就是想要两个array 的 top plate 在一个电位, 否则不是有dc offset了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共享文件夹,我没出现蓝屏呀

最新版的cadence能用吗导入到linux系统怎么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samplig phase , 本来就是短接,就是想要两个array 的 top plate 在一个电位, 否则不是有dc offset ...

可是在非采样(hold)阶段,输出依然短接呀。也就是k2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有NMOS/PMOS管使它导通。我想不明白还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版的cadence能用吗导入到linux系统怎么打开

哪个版本都可以,只要工艺库对得上。建议你问问老师或者老板,这块不好简单语言来描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在非采样(hold)阶段,输出依然短接呀。也就是k2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有NMOS/PMOS管使它导通。 ...

k2如果是常开那应该不对 这个你有波形吗

网友(2023-02-02):
工艺库我已经装好了,怎么把adc原理图导进来啊?

网友(2023-06-07):
请问大佬可以把李老师这个电路各模块的电路截图放上来不,单位电脑内控严传不上去,想要看看电路自己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