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ndkey部分快捷键丢失

楼主(2021-06-26):
各位大大:
       新手一枚,我之前的bindkey里有很多输入阿拉伯数字实现快捷功能的键,现在很奇怪部分数字快捷键失效了。比如之前输入2可以实现multipath,输入1可以flatten等,现在输入没反应。重新load之前路径的bindkey也没用。感谢大神帮助!

网友:
你去看看你保存自定义bindkey的.il文件,里面还有没有你自己的bindkey,大概率是没了。
最好是直接在.il文件里面修改,然后保存。之前我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在virtuoso内保存bindkey之后,导致之前自定义内容全被清除了。

网友:
virtuoso修改完了之后,保存到自己的目录下,之后如果重启virtuoso,可以再次load,这样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