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的宽长比,几uA的电流,管子能进入饱和区吗

楼主(2021-06-26):
下图是TBCAS的一篇论文电路图,放大管w/l=400u/6u,电流2uA,我用tsmc .18的(论文中也是这个工艺,电源电压1.2V)单独的pmos进行测试,测试图如第二个图,Vgs从0-1.2V扫描,发现管子根本没有进入过饱和区,第三个图是扫描波形图。因此我怀疑这个放大管都不在饱和区,这种电路能正常放大吗

网友A:
亚阈区一样能正常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阈区一样能正常工作啊,

还能这样操作,这个就感觉好难了,没设计过亚阈值的折叠放大器,有相关资料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能这样操作,这个就感觉好难了,没设计过亚阈值的折叠放大器,有相关资料推荐吗 ...

没有资料,我们在公司做项目从来不考虑这个,只考虑失调有时候考虑gm,反正我搭电路从来不区分饱和区和亚阈区

网友B:
1. 匹配
2. 噪声
3. 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匹配
2. 噪声
3. 线性度

具体该如何设计呢,gmid还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资料,我们在公司做项目从来不考虑这个,只考虑失调有时候考虑gm,反正我搭电路从来不区分饱和区和亚 ...

太强了吧   我做出来的放大器  放大倍数-100dB,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2021-07-26):
引用 楼主:
具体该如何设计呢,gmid还管用吗?

还挺有用,经验多了,拿到GM/ID的曲线后基本可以很快把所有参数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