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设置打孔后的白色方框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1-06-26):
如下图所示,在virtuoso中用快捷键o设置via后,在设置区域下面会出现白色方框,不在特定的layer中,不理解这个白色方框的作用,以及怎样去除这个白色方框?

网友:
是不是Mark啊

网友A:
在版图左边LSW,objects里面,把Markers可见关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版图左边LSW,objects里面,把Markers可见关掉试试

好像是这个下面的Markers,画图不符合DR时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