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有关smic18工艺库的问题

楼主(2021-06-26):
最近安装工艺库的时候发现了点问题,

小弟在 http://bbs.eetop.cn/thread-878484-1-1.html 下载了工艺库,然后有一个是smic18的

里面有四个文件
  • smic18ee_2P3M_20100810.tar.gz
  • smic18ee_2P4M_20100810.tar.gz
  • smic18ee_2P5M_20100810.tar.gz
  • smic18ee_2P6M_20100810.tar.gz

小弟选了 smic18ee_2P3M_20100810.tar.gz 进行解压之后 里面有工艺库 smic18ee ,
然后 smic18ee_2P4M_20100810.tar.gz 也有 工艺库 smic18ee

但问题是 cds.lib 不是只可以定义一个不相同的名字的么?

是不是如果我用了2P3M里面的工艺库就不可以用2P4M的工艺库?

网友A:
应该是,尽量不要在一个文件内定义多个库,后面调用器件或是其他操作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尽量不要在一个文件内定义多个库,后面调用器件或是其他操作容易出问题。 ...

感谢回复,那也就是说只能四选一的意思对吧?小弟看到第二个压缩包里面有第一个压缩包没有的cell  所以就感到好奇

网友B:
ee是数字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是数字库么

小弟也不是很懂,有大佬们可以介绍下吗?

网友C:
只选用一个即可,根据使用金属层次使用哪一个,3M表示3层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选用一个即可,根据使用金属层次使用哪一个,3M表示3层金属

感谢各位大佬们,小弟懂了

网友(2023-08-30):
老哥请问这个smic18ee_2P5M_20100810.tar.gz工艺库可以分享一下吗?新手学习中,求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