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上单位增益采样器中存在的问题

楼主(2021-06-26):
书中说:先闭合开关1和开关2,此时由于反馈原因输出为零,由于输入为Vin, 所以电容CH两端的电荷为Vin*CH,电压为vin,由于反馈的负输入端电压卡死和正输入端样为零,纵使输入电容Cin上有电荷存在(其实有点出乎我的预料)。现在先断开开关2.这时由于存在电荷的注入,导致部分电荷注入到Cin上,由于此时已经断开了反馈网络,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负端存在定的电压了为(-q2/ain),此时电容CH两端电荷变为Q=vin*CH-q2/cin.那么CH两端的电压变为Q/CH.现在关断开关1, 由于此时电路不存在回路,那么电容CH的另-端没得正电荷的补充, 所以此时的电荷注入不影响(我也不知道这电荷跑到哪里去了)。, 现在我们开始关上开关3 (存在吸收电荷开启沟道,那么吸收部分电荷来自于什么地方,书上说来自运放,有点不解)。现在按书 上说的这部分来自运放,对电容两端的电荷无影响。现在又形成了负反馈,那现在由于存在通路,所以CH两端的电荷会向输出端流动,书上说最终vout约为Vin,我想知道为什么电容两端的电荷不会完全流走,最后vout为零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和问题,其中一些理解和书 上还是有点出入,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解决下

网友:
对你红色字体的三个疑问:
1. 这个电荷跑到了CH上了,会在开关3闭合以后从放大器输出端消耗掉
2. 当然是来自运放的输出端,只要是输出端就有输出电阻,有输出电阻就意味着电荷能够经过输出电阻流到交流地
3. 开关3闭合的时候,CH没有形成回路,因为放大器输入端是高阻悬空的

网友:
1、S1/S2闭合,电路采样,VX虚地,VP=Vin,CH两端有压差,自然也就有电荷Q0=Vin*CH
2、断开S2,对节点VX产生注入电荷Q2j,则CH上的总电荷变为Q1=Q0-Q2j  (而不是你写的Q=vin*CH-q2/cin)
顺带提一句,这个Q2j在全差分的情况下,另一条支路也会同样注入,使得这个Q2j相减被抵消掉,所以文中说这个Q2j可以消除,不作考虑
3、断开S1,对节点VP产生注入电荷Q1j,这部分电荷加在了CH的左边极板,但是此时VX点已经是floating了,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VP增加了Q1j的电荷量,VX也要增加Q1j的电荷量,则电容CH上的总电荷量为Q2=Q0 (忽略Q2j的注入)
4、开启S3,S3开关需要吸收电荷,该电荷由运放输出提供(运放的输出是有强驱动能力的DC电流)
5、S3闭合后,VX虚地,并且没有对地的泄放通路,CH上的总电荷量保持不变Q2=Q0  ->  Vout-VX=Vin    ->  Vout=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