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无法使用guard ring

楼主(2021-06-27):
上网查询绘制guard ringˋ快速键
shift+G
但提示卻出现leHiCreateGuardRing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自己创建mpp.il  然后load   才会有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A:
自己创建mpp.il  然后load   才会有

老哥,怎么操作呀,我是新手小白

网友:
解决了嘛,怎么操作的呀

网友:
CMOS工艺的话Shift + G 应该是会有的吧,如果你是SOI这种的就没有。当然实在没有就照楼上说的自己做一个就行。

网友(2025-02-15):
引用 网友A:
自己创建mpp.il  然后load   才会有

确实,有些新的工艺库不会给你准备好这个文件,需要自己创建这个文件之后才能使用shift+g。

我遇到的大部分的工艺都是提前准备好了这个文件了,然后你自己想创建别的类型的保护环需要自己去创建。还有的工艺在DPDK里面有生成保护环的菜单栏供使用者选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