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verilog 实现log函数?

楼主(2021-06-27):
如题

网友:
你这里问的比较宽泛。
我理解为,你想实现的函数是 log以a为低的b,即log(a)b.
根据对数的的运算规则,log(a)b可以转成自然对数的除法,即: ln(b)/ln(a).
那么该函数就是要设计实现自然对数 ln (x),和浮点除法操作。
1)设计自然对数ln(x)的话,这个要根据你们的精度要求,有不同的做法。精度不高的时候,可以使用查表实现。
2)浮点除法的话,你可以学习一下浮点单元的设计原理。

总体来说,对数设计是较麻烦的,不适合用函数来做。最好用浮点单元来做,内部要划分好流水线。
希望这个思路,对你有用~

网友:
function int log(input int n);//取整
  if (n<=1) return 1;
  int t=0;
  while (n>1) begin
      n=n/2;
      t++;
  end
  return t;
end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