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小白一枚,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为什么电阻Rs增加,这个运放的相位裕度会ji...

楼主(2021-06-27):
(图片)

网友:
因为直流增益变大了啊

网友:
你可以分开看amp的增益和npn增益随电阻的变化,再判断带宽及相位的影响。

网友:
因为你的第二个pole进来了

网友:
与直流增益无关

网友A:
三极管的发射极,是一个高频的非主极点。Rs增大,流过三极管的电流减小,三极管的发射极对应的非主极点频率变低,非主极点降低靠近主极点,导致相位裕度减小

网友(2021-08-31):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发射极,是一个高频的非主极点。Rs增大,流过三极管的电流减小,三极管的发射极对应的非主极点频率 ...

你好,发射极的极点是怎么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