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压控振荡器

楼主(2021-06-27):
尾电感的这项应该给什么频率,是振荡频率吗?

网友A:
请问这边接一个电感是为了起到什么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边接一个电感是为了起到什么效果啊?

这个在拉扎维的射频微电子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B:
这个元件应该是IndQ吧,需要指定上面给出的Q值(图上是10)所对应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元件应该是IndQ吧,需要指定上面给出的Q值(图上是10)所对应的频率。

对,是这个元件,但是我不确定具体频率给多少,这个电感串联在尾电流源上,而尾电流源处的频率是2倍震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