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的ADE XL中多Job仿真能否停止其中的某一个Job?

楼主(2021-06-27):
如图,想要停止2个并行Job的其中一个应该怎么做?我知道在IC617里面直接右键就可以选择停止其中的一个了,IC616能否也这样呢?

在IC616中点右键是打开log文件,没有停止Job选项。

知道的同志能指点一下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在右边很大的窗口中选中你要停止的sims, 右键选中 cancel simulation 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的呦,显示running 的case,你直接右键就呦stop 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呦,显示running 的case,你直接右键就呦stop 的选项;

你好,请问是这个窗口吗?我没有找到stop选项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右边很大的窗口中选中你要停止的sims, 右键选中 cancel simulation 就可以了

你好,请问是这样吗?我好像没有找到cancel simulation哎。

楼主:
感谢您特地截图回复。

可能是IC616之间版本也有差异吧,正如楼上的截图所示,我的IC616在和您一样的位置上点击右键没有cancel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特地截图回复。

可能是IC616之间版本也有差异吧,正如楼上的截图所示,我的IC616在和您一样的位置 ...

我用的618 没仔细看你是616 那可能确实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618 没仔细看你是616 那可能确实不支持

嗯嗯,应该是的。还是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