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问题求教

楼主(2021-06-27):
周末研究了一下异步FIFO,有3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格雷码在做同步的时候,会打2拍,打的这2拍会不会对空满标志产生影响?具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为什么真满是在读时钟域判断,真空是在写时钟域来判断?3.在对FIFO进行约束的时候,是否要对格雷码的路径做多周期约束?
谢谢!

网友:
格雷码肯定会延迟到另外一个时间domian,所以空满标志肯定是有延迟的,而且空满标志可能亚稳态丢失,但是只要RTL判断空满再读写,fifo中的数据就不会出错,但是不保证就是水线就会及时更新就是了。

网友(2021-08-13):
1、第一个问题,显然是不会的,因为空是需要在读时钟域去比较的,因此当写指针同步到读时钟域的时候,可能已经有新的数据写入了。这种机制保证了,FIFO不可能真的被读空,当然 “空标志”有效的时候不能读。 对于写也是一样的。

2、应该反过来吧。满是在写时钟域,空是在读时钟域

3、我理解应该是不需要做多周期约束,但是要进行特殊约束检查,比如保证格雷码的各个bit走线偏差不会超过一个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