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kill】一键去除nmos Bodytie Type脚本

楼主(2021-06-28):
注:我用的工艺nmos叫“nmosiso”,根据各自的工艺,自行将“nmosiso”替换掉

335 Bytes, 下载次数: 178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关于此脚本的用处:通常用layout XL调出器件后,nmos会自带DNW跟P-guardring,此脚本的目的就是去掉DNW跟P-guardring

网友A:
这个对工艺有要求把?不同工艺下的pcell 设置不一样,脚本就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工艺有要求把?不同工艺下的pcell 设置不一样,脚本就需要改。

cellname肯定要改的,工艺不同,DNW ring的定义可能会有差别

网友B:
具体怎么使用啊 有快捷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使用啊 有快捷键么

load完就能用了,要设置快捷键在脚本后面添加hiSetBindKey("layout" "<Key>" "BodytieType()"),"?"根据自己需求改成对应的快捷键

网友C(2022-07-24):
压缩包打不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缩包打不开呀

截个图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个图我看看

感谢,已经解压成功了,后续再来跟帖哟

网友(2023-06-01):
引用 楼主:
关于此脚本的用处:通常用layout XL调出器件后,nmos会自带DNW跟P-guardring,此脚本的目的就是去掉DNW跟P- ...

是不是Q出来得有DNW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