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导入verilog失败 Failed to run the ncvlog analyzer because the analyzer binary could not be located.

楼主(2021-06-28):
verilog代码导入cadence的时候提示失败,
INFO (VERILOGIN-589): Using ncvlog binary for compilation.

ERROR (VERILOGIN-28): Failed to run the ncvlog analyzer because the analyzer binary could not be located.
Either the analyzer binary does not exist in the shell search path or you do
not have the required permissions on the file. Set the correct shell search
path and update the file permissions before running the command again.
INFO (VERILOGIN-206): End of Logfile.
INFO (VERILOGIN-206): End of Logfile.

有大神能帮忙解决吗?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吗,还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吗,还请赐教

没有解决,可能是版本问题

网友B:
启动virtuoso之前没有挂载incisiv环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virtuoso之前没有挂载incisiv环境吧

有挂载,可以ams仿真,就是导入的时候失败

网友(2022-04-14):
楼主,请问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8-25):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