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相位裕度曲线走向

楼主(2021-06-28):
咨询一下,运放的输出经过miller电容,以及消零电阻进行补偿;

比如一个运放包含1个零点,两个极点;其中一个极点和零点相互抵消,还有一个极点最多会贡献-90°的相位;

但是能回到-55°这种,是什么情况下产生的?

网友A:
还有个LHP零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LHP零点吧

你好,请教下这个LHP零点是在哪里产生的?

网友:
就是密勒补偿那里,你看看拉扎维10.5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这个LHP零点是在哪里产生的?

你确定你的零点和极点是抵消的吗?没有抵消的情况就可能会出现左半平面的零点。而且看波特图这个零点和你的次极点并不是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零点和极点是抵消的吗?没有抵消的情况就可能会出现左半平面的零点。而且看波特图这个零点和你 ...

好的,我再来检查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