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模拟模块,只有几微安的电流,那么该模块的电源线宽度怎么考虑?多谢了各位

楼主(2021-06-28):
(无正文)

网友A:
Layout中某根metal该走多宽,无论该metal上的信号是何种性质,终将取决于流过该Metal的电流大小以及电路允许该通路的压降(IR drop)范围,压降限制进一步引入电阻限制(V=I*R)。
通过fab提供的工艺设计文档查询可知相应厚度metal的电流能力为mA/um,在已知电流大小的情况下经过简单计算可得metal的最小宽度w。
此时,你需要知道该电流路径允许的最大压降是多少,弄清这个问题你得找designer沟通,接着你需要查询工艺文档得出该厚度的metal方块电阻,结合走线长度,可计算出宽度为w的metal走线寄生电阻,进而计算出压降,然后调整metal 宽度w至符合压降需求。
到这一步,该metal已经符合设计需求。在此基础上,如还有走线资源,可尽量加宽metal宽度,意在增强版图的可靠性,但需注意drc rule对于该metal的drc随w改变引起的变化,是否需要挖slot或者改变space。

以上是个人心得。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样 但是在工程里面实践 一般是1um(bcd工艺里面)

网友:
除非面积限制了电源走线空间,否则电源线在有效的区域内尽量做宽。

网友:
一般走线要求是尽量宽一点,特别是电源线和地线,一般是根据电路上的计算结果乘以某一倍数,不同工艺会不同,uA级别的电流一般是不怎么着重计算的,如果有特殊要求,要和电路设计者对接一下,问他们这个要求是什么,按照他们的要求去改。

网友:
看静态和瞬态吧。如果只是静态电流,那就没啥特别的。看rule文件满足要求就好。多数情况下瞬态电流会有要求,多注意下就好。

楼主:
静态/瞬态也都1um就够了,那我电源线画1um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yout中某根metal该走多宽,无论该metal上的信号是何种性质,终将取决于流过该Metal的电流大小以及电路允 ...

正解
挖slot的作用是什么?一般metal宽度达到多少要挖slo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解
挖slot的作用是什么?一般metal宽度达到多少要挖slot

宽metal挖slot可能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考虑:
  • 应力消除:在芯片制造过程中过宽的金属会产生应力,从而导致金属翘曲变形,引发失效,适当挖slot可以消除应力。
  • 金属密度:合适的金属密度有助于提高芯片制造中刻蚀、抛光等工序的质量。
  • 电流的趋肤效应:高频电流有着比较明显的趋肤效应,适当挖slot可以提高Metal的表面积,增加过电流能够力。

至于metal达到多宽该挖slot不同fab不同工艺要求不一样,按照 rule来即可。

楼主:
电源线的宽度跟噪声要求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线的宽度跟噪声要求有没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我的理解,电源线越宽,电阻越小,噪声越容易快速释放到pad引脚,从而减小对电路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要求电源/地线尽量宽的原因之一。但是电源噪声强弱主要还是和电路设计本身相关,电路中一般可通过增加滤波电容减小噪声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我的理解,电源线越宽,电阻越小,噪声越容易快速释放到pad引脚,从而减小对电路的影响,这也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宽metal挖slot可能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考虑:
  • 应力消除:在芯片制造过程中过宽的金属会产生应力,从 ...

  • 感谢回答

网友:
    感谢大神解答

楼主:
    那假如噪声比较大,对电源线宽度是不是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假如噪声比较大,对电源线宽度是不是有什么要求?

    噪声太大,需要滤波电路。电源线宽窄影响不大。

网友(2021-10-14):
引用 网友A:
    宽metal挖slot可能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考虑:
  • 应力消除:在芯片制造过程中过宽的金属会产生应力,从 ...

  • 好专业

网友(2022-09-27):
引用 网友A:
    Layout中某根metal该走多宽,无论该metal上的信号是何种性质,终将取决于流过该Metal的电流大小以及电路允 ...

    right ans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