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纹波大小会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21-06-28):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纹波大小会产生什么影响?求大佬解答

网友:
取决于负载电路对电源稳定性的要求,要求高的后面会接个LDO。轻则信号质量差,重则错误。

网友A:
想想你仿真PSRR是为了什么?

楼主(2021-07-31):
引用 网友A:
想想你仿真PSRR是为了什么?

开关电源不仿真PSR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不仿真PSR呀

你做的电源最终还是要给其他模块供电。
其他模块仿真PSRR就是为了与你的电源纹波大小联系起来。你做的电源纹波小了,后面用电的模块比如OP的PSRR参数,稍微差一点,也能保证整个芯片正常工作。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