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默认Annotade在器件旁边显示vdsat?

楼主(2021-06-28):
最近换了工艺,之前跑DC会在器件schematic旁边显示vdsat,如下图
但是换了一个工艺之后,很多DC参数不直接显示了,一个个找很麻烦(result browser里面还是有的),如下图
想请教下各位大佬该怎么修改这个默认配置?
可能是版本原因,论坛里讲的改CDF我不知道如何操作
还请大佬们帮帮忙,感激不尽!

楼主:
这里面的vdssat勾选不上,什么情况?

楼主:
现在就只能显示5个参数,多余的无法显示,求解怎么增加显示DC参数的个数?

楼主:
顶一下,急求!

楼主:
急求,跑DC如何自动在器件旁边显示DC参数?目前只能显示5个,想多显示几个

网友A:
这些设置应该是在这个器件的Symbol和CDF里面设置的,可以加入多个参数进行显示。需要修改Symbol(比如Spectre View的Symbol)和编辑CDF参数。在virtuoso的第一个窗口中,Tools->CDF->Edit,打开这个Cell View看看Interpreted Labels下面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设置应该是在这个器件的Symbol和CDF里面设置的,可以加入多个参数进行显示。需要修改Symbol(比如Spectr ...

您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下面两个图分别是symbol以及对应的文档
可以看到cdsParam只显示了5个,我不太清楚应该改哪个文件

另外下面这幅图是CDF里的literpreted label 界面,我点Click to add之后,没有下拉选项窗口,我只能手动输入vdsat,发现没有用,
可能是哪里操作不对?
麻烦您再指点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首先你要在Symbol里面拷贝一下cdsParam(5),之后更改为cdsParam(6)。另外就是在cdf editor里面手动添加vdsat,之后用箭头按键移动到最后面。还要注意一下,如果你用的是spectre仿真,那么需要把symbol拷贝一份为spectre,这样保证打开spectre的symbol view,也能看到6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在Symbol里面拷贝一下cdsParam(5),之后更改为cdsParam(6)。另外就是在cdf editor里面手动添加vdsa ...

您好!我在symbol中增加了一个cdsParam(6) 确实可以显示,但是我用的办法是右击电路图→annotation→edit里面加的

如果只改CDF,关闭软件重启之后,CDF里修改的东西又回归初始了这样的话每次开软件都需要重新配置一次,有什么修改CDF默认配置的方式吗?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symbol中增加了一个cdsParam(6) 确实可以显示,但是我用的办法是右击电路图→annotation→edit ...

如果有PDK器件库的写权限,则在编辑CDF时选择“base",可以保存修改;如果没有写权限,则只能考虑先修改好了然后导出CDF到skill脚本,然后每次启动cadence时在.cdsinit里面自动加载CDF修改脚本。

网友A:
是的,读写权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读写权限问题

非常感谢前辈!
问题已解决,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PDK器件库的写权限,则在编辑CDF时选择“base",可以保存修改;如果没有写权限,则只能考虑先修改 ...

嗯嗯确实有用,非常感谢前辈的指点!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