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

楼主(2021-06-28):
问一下, 有没有一个命令可以把 整个文件夹下的所有verilog 文件都导入到Design compiler里。比如我的文件夹叫51Core,那个导入的命令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可以把所有文件弄一个filelist,read_verilog -vcs "-f filelist",命令不准确。需要自己查下userguide

楼主:
不应该是TCL命令行吗, TCL还有foreach命令? 虽然不懂,还是很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所有文件弄一个filelist,read_verilog -vcs "-f filelist",命令不准确。需要自己查下userguide ...

思路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TCL命令行吗, TCL还有foreach命令? 虽然不懂,还是很谢谢你!

tcl有foreach命令,把你的源代码放在一起,然后用foreach命令逐个读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l有foreach命令,把你的源代码放在一起,然后用foreach命令逐个读入

明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