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问一道模集噪声的题目

楼主(2021-06-28):
(图片)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在拉扎维写的书里面可以找到。M1和M2、M10和M11、M5和M6是主要噪声源,M3和M4、M7和M8是次要噪声源,实际设计时甚至不用考虑。

网友:
THU考研题……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在拉扎维写的书里面可以找到。M1和M2、M10和M11、M5和M6是主要噪声源,M3和M4、M7和M8是次要噪声 ...

请问是在拉扎维噪声那一节吗?

网友(2021-09-29):
我自己总结的结论,对输入等效噪声的贡献主要有,差分对管子(M1,M2),电流镜管(M10,M11;M5,M6)(cascode管可以忽略)。电流镜管产生的噪声电压(乘以gm的平方),在除以gm1的平方就是输入等效噪声,而差分对管子的噪声电压就直接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