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这种情况咋办

楼主(2021-06-28):
其它地方没有东西但是调出来就是这样,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已解决

已解决

网友A:
移动这个框到你实际的版图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这个框到你实际的版图大小??

对的,不知道咋处理

网友B:
先进入你这个模块的版图 然后在CIW输入如下脚本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进入你这个模块的版图 然后在CIW输入如下脚本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 ...

谢谢老哥

网友:
我记着论坛里面有脚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进入你这个模块的版图 然后在CIW输入如下脚本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 ...

请问是直接输入这条语句就可以吗?不用其他参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直接输入这条语句就可以吗?不用其他参数了吗?

是的

网友:
谢谢,有机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