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7nm时,加的endcap规则是什么?

楼主(2021-06-28):
想问下大家在做先进工艺时,10nm,7nm时,加的endcap规则是什么?die的左右2边一定要加endcap吗?还是MEM可以直接贴边放?上下应该是不用加的

网友:
跑一遍DRC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2021-10-22):
應該有use guide 可以看! 要不run tCIC 應該也可知道錯那些

网友A(2021-12-02):
boudary 和mem周围都有endc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udary 和mem周围都有endcap

您好,前辈,我其实是有点晕,因为我做的有些项目,MEM贴着边放的那个边,就不加endcap了,但是有点case,会故意让MEM离边界有一定距离,边界都要加endcap,不清楚为什么是2种做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前辈,我其实是有点晕,因为我做的有些项目,MEM贴着边放的那个边,就不加endcap了,但是有点case ...

我也很菜,mem贴边就共用boundry的endcap了吧,一般都是boudary没有port才贴边的。留距离的摆法比较多吧,有时会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菜,mem贴边就共用boundry的endcap了吧,一般都是boudary没有port才贴边的。留距离的摆法比较多吧 ...

mem贴边就共用boundry的endcap了,mem贴边的那个边没有endcap呦

网友:
endcap cell ,tap cell ,decap cell 的功能及原理[已解决]
https://bbs.eetop.cn/thread-313265-1-1.html

此板块之前有讨论过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