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2latch的timing path

楼主(2021-06-28):
block  level在分析 io timing path时,有in2latch的timing path,一般这种path用管吗?

网友A:
很大的话  当然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的话  当然要看

是的,当有很多的时候,是不是也分2种情况,一个是可以ignore的,一种是不可以ignore的,想请教下,可以ignore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