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时序产生电路

楼主(2021-06-28):
做ADC的时序,想输入一个50M的时钟,占空比为50%,生成一个2M的时钟,占空比为20%。求各位大佬,给个思路(最好有具体电路图),奇数分频?,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很简单的计数器电路,0-24。0-4时输出高电平,5-24输出低电平。
写个非常简单的Verilog,综合一下,网表导入Cadence生成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计数器电路,0-24。0-4时输出高电平,5-24输出低电平。
写个非常简单的Verilog,综合一下,网表导 ...

谢谢,您的方法很好,但我需要版图,请问版图怎么?是生成还是自己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方法很好,但我需要版图,请问版图怎么?是生成还是自己画呢?
...

6个触发器(5个计数,第6个latch产生干净无毛刺输出),再加几个门,可以自己手动摆一下,连上线就可以了。
如果是大一些的数字电路,建议还是走数字flow,从数字place & route导出版图GDS,再把GDS导入Cadence。可以参考我的一篇日志。
SAR ADC里的correction logic还是蛮大的,手工搭是不现实的,应该走数字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个触发器(5个计数,第6个latch产生干净无毛刺输出),再加几个门,可以自己手动摆一下,连上线就可以了 ...

好的谢谢,但我的pdk不全,约束不全,没法用这种方法,哎,感谢感谢

网友B:
你须 COUNTER版图  最快是你电路先找出除频电路 ,STD 库去找,   spice 先跑过可产生你要 确定电路后, 再来是版图, 把STD_cell DFF 和其他 GATE 版图软件 画线.. 很早期有 silicion compiler . 直接给 schematic 会合出GDS , 但现在数字flow 太多 太麻烦, 像有些如 tanner eda 有SPR ,其实如做模拟端有时须一些简单数字 , 如果能直接挖STD 给schematic 简易P&R 就好.
数字flow .得找别人 还得 synthesis , 再来APR 人去帮你跑完在看 STA .看 timing violation 部份 , 像SAR LOGIC 我都前仿自己弄SAR DIGITAL , 因为要求他们把 RTL 挖出来他们也不鸟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须 COUNTER版图  最快是你电路先找出除频电路 ,从STD 库去找,   spice 先跑过可产生你要 确定电路后, 再 ...

好的,谢谢,我是打算这么做的,但生成2M时序好奇怪,奇数有毒

网友C(2025-07-19):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计数器电路,0-24。0-4时输出高电平,5-24输出低电平。
写个非常简单的Verilog,综合一下,网表导 ...

可以问一下大佬为什么不直接搭一个5进制的计数器吗?不也能实现5分频吗

网友(2025-08-31):
引用 网友C:
可以问一下大佬为什么不直接搭一个5进制的计数器吗?不也能实现5分频吗
...

前面帖子的意思就是搭个计数器,0-4,5-24只是为了满足楼主帖子里的20%占空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