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CDAC如何进行仿真呢?

楼主(2021-06-28):
求助论坛上的大神,本人SAR ADC的小白一枚,刚刚做完了比较器,大致的DAC结构 单位电容都确定下来了,突然发现,不是很清楚如何对于SAR ADC的DAC进行仿真,请问需要进行仿真吗?需要的话DNL INL如何跑?

网友A:
DAC的话,可以用MATLAB仿一下有mismatch的时候ADC的线性度的变化。倒是不用特别地在cadence里面去仿。最后ADC整体跑仿真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DAC的settling是不是足够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AC的话,可以用MATLAB仿一下有mismatch的时候ADC的线性度的变化。倒是不用特别地在cadence里面去仿。最后A ...

no matlab tools ,  CDAC结构 DNL INL如何跑 进行仿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的话,可以用MATLAB仿一下有mismatch的时候ADC的线性度的变化。倒是不用特别地在cadence里面去仿。最后A ...

感谢您的解答,我想明白了 SAR ADC中的DAC靠SAR logic进行运作,单独对CDAC进行仿真是不切实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 matlab tools ,  CDAC结构 DNL INL如何跑 进行仿真 ?

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和MATLAB功能类似的免费软件,或者去网上下载一个破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