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规划open以及UnconnPin问题求助

楼主(2021-06-29):
在做完除了follow pins以外的pns之后,verify_connectivity -type special发现电源环有两组都open了,以及工具自动连接和手工连接的block pg pin都报unconnPin的错误,有大佬能说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吗,globalNetConnect都做了。还有就算不管,最后route完这些错也还在。
还有这个拐角是不规则的,pad ring是手工画的,也全是open的错。
还有io cell的这里,这个port上也一直报UnConnPin,innovus自动连的也是这个问题。
感谢!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怎么做的,有没有把IO相关pin包括进去,可以的话,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怎么做的,有没有把IO相关pin包括进去,可以的话,贴出来看看。 ...

你好,io cell lef里的pg pin都已经定义了,我的globalNetConnect是这样的:
其中VDD50是从pad上输入的:
然后VDD15分为模拟供电的VDDA15和数字内核供电的VDDD15,由LDO的输出,我定义为同一个然后手动进行区分的。
所以定义了三组core ring,由于引脚有限,所以在gnd pad处再将这三组ring进行共地:
这样能看出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怎么做的,有没有把IO相关pin包括进去,可以的话,贴出来看看。 ...

写的太多怎么还需要审核。
你好,这是我的globalNetConnect的定义:
VDD50是通过io提供的,VDDD15和VDDA15由LDO提供,我定义为同一个,然后人工区分的,总过三组core ring。
麻烦您看看这能看出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怎么做的,有没有把IO相关pin包括进去,可以的话,贴出来看看。 ...

整个pns就是有三组core ring,VDD50由pad输入,VDDA15和VDDD15由LDO提供,我定义成了同一个然后手动进行区分的。
因为pad有限,在gnd pad处再对三组ring进行共地:
麻烦您看看这能看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你可以在innovus gui的左下角点一下Q,然后去看看那些IP/IO的power/ground pin,看看他们究竟是否连接到对的power net上面,还是连到NULL。你这个问题怎么看都像是globalNetConnect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innovus gui的左下角点一下Q,然后去看看那些IP/IO的power/ground pin,看看他们究竟是否连接到对 ...

回复又没了。我的globalNetConnect是这样:
大佬我看了一下,Q对应的net name对着呢,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又没了。我的globalNetConnect是这样:

大佬我看了一下,Q对应的net name对着呢,很奇怪

有意思,不过信息量还是太小,没办法debug。另外再看看.global里面有没有把PG nets定义完整,比如:
  set init_pwr_net {VDD PWRD PWRA PWRIO}
  set init_gnd_net {VSS GNDD GNDA GND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不过信息量还是太小,没办法debug。另外再看看.global里面有没有把PG nets定义完整,比如:
  se ...

还有,看看net的属性是不是special net,需不需要打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不过信息量还是太小,没办法debug。另外再看看.global里面有没有把PG nets定义完整,比如:
  se ...

就是只有VDD50 VDD15 VSS这三个PG net,不过我是分了三组core ring,{VDD50 VSS} {VDDA15 VSS} {VDDD15 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不过信息量还是太小,没办法debug。另外再看看.global里面有没有把PG nets定义完整,比如:
  se ...

就是定义了{VDD50 VDD15 VSS}的pg net,不过我是分了三组CORE RING,{VDD50 VSS} {VDDA15 VSS} {VDDD15 VSS}.

网友B(2021-10-26):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没有,应该是工艺库的问题,最后去lvs里面检查能过就行

网友(2024-01-11):
最后那个UnConnPin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