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run latch up check?

楼主(2021-06-29):
华虹110的工艺

网友A:
一般Latch up rule都写在drc中,有些drc中Latch up检查会有开关控制,你可以看看drc里怎么写的,如果只想跑latch up rule,可以使用drc select check 加上你想要跑的latch up rule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Latch up rule都写在drc中,有些drc中Latch up检查会有开关控制,你可以看看drc里怎么写的,如果只想跑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