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Rout的估算方法

楼主(2021-06-29):
咨询一下,运放的输出节点的Rout 在virtuoso中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测量不?

目前使用的方法是通过手动计算的,比如cascode连接方式,Rout=(gm1*ro1*ro2//gm3*ro3*ro4);

网友A:
dc仿真,在rusult browser里面看静态工作点。ro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仿真,在rusult browser里面看静态工作点。ro就是

这个ro是直流状态的等效电阻,在AC状态的等效电阻应该是1/gds;
就是除了手动计算,还有没有办法可以测这个AC等效电阻?

网友:
sp,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ro是直流状态的等效电阻,在AC状态的等效电阻应该是1/gds;
就是除了手动计算,还有没有办法可以测这 ...

ron才是直流的等效电阻,ro是偏导vds/偏导id=1/λId。你非要说端口的输出电阻,那可以仿真,但最好就是经验法,手算,多看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n才是直流的等效电阻,ro是偏导vds/偏导id=1/λId。你非要说端口的输出电阻,那可以仿真,但最好就是经 ...

在计算输出节点的-3db频点时,仿真与手算对不上,仿真出来的结果偏大,公式1/(2*pi*Rout*C)来看,只有从Rout入手了;

网友B:
保证dc工作点正确的前提下,给输出节点挂一个电流源,电流源的AC电流设为1A,跑ac仿真看输出节点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dc工作点正确的前提下,给输出节点挂一个电流源,电流源的AC电流设为1A,跑ac仿真看输出节点的电压 ...

你好,电流源好像没有AC这个选项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电流源好像没有AC这个选项哎

analogLib里的idc的AC magnitu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alogLib里的idc的AC magnitude

找到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