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adence的功耗计算方法讨论

楼主(2021-06-29):
在论坛中搜索了一下有关cadence virtuoso中仿真后计算电路功耗的方法,看了一下觉得还是比较混乱,特发一帖大家再讨论讨论。
我搜到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1.仿真时plot电源VDD处的电流,仿真后将电流用计算器求平均值,然后和电源电压相乘。
2.仿真时plot电源VDD处的电流,仿真后将电流先取绝对值abs,然后求平均值,再和电源电压相乘。
3.仿真时plot电源VDD处的电流,仿真后将电流取RMS函数,然后和电源电压相乘。
4.仿真时在ADEL中,outpus—>save all—>将功耗信号保存,仿真结束后,在plot的界面browser里打开results psf文件,然后在tran里面可以看到总的pwr信号和各个部分的pwr
信号,这个总的pwr是各个部分pwr的和,也是电路的功耗。

随便做了一个反相器然后仿真,根据以上几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来看,得到的功耗数据都不一样。
如图所示

发现一般用方法4算出来功耗是最小的。
有大神来指导下吗。

楼主:
功耗的图片有些不清晰,再重新发下

网友:
插个眼,蹲高手解答

网友(2022-03-11):
请问现在知道怎么测比较准了吗?

网友A(2022-04-19):
我只用过第二种和第三种,仿真结果是一样的,如果电流不是恒正或恒负,肯定是要先求绝对值的,所以第一种不行,现在为了方便都是用rms求的

网友:
算的不是一个东西吧,平均值即傅里叶变换中的DC value,算的是直流功耗,RMS是有效值,算的是所有谐波分量(包括直流)的功耗,平均值是实际物理世界有的东西,RMS只是为了计算需要而已。
PS: 如果电流不是直流的话,那仿真出来的RMS也会是一个频谱。直接对电流做RMS求值,应该是在算所有电流谐波分量(包括直流)的有效值。

网友B(2022-08-31):
我师兄说不用取abs,直接用average。所以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到底用不用取ab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师兄说不用取abs,直接用average。所以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到底用不用取abs了。。。
...

现在可以肯定不用取abs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肯定不用取abs

但是average有时会出来负的,感觉都对比着看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average有时会出来负的,感觉都对比着看会不会好一点

负的有可能是电流倒灌了

网友(2023-06-21):
第一种是对的,,有些情况下,第一二种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的有可能是电流倒灌了

倒灌算不算电路的功耗呢,我觉得应该是不算。。。

网友(2023-08-14):
有正有负,阻性负载用RMS,因为电流通过电阻无论方向怎么样都会产生功耗。容性负载取平均值。

网友(2023-10-26):
这是用tran仿真?还是DC仿真呢?

网友D(2024-01-04):
楼主觉得哪种方法最好,我的电路仿真后也是每个方法得到的功耗都不一样....

网友E:
求问,是跑tran吗?为什么我跑完后plot power的时候说没有保存功耗信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问,是跑tran吗?为什么我跑完后plot power的时候说没有保存功耗信息呢? ...

你得把电流信息保存下我觉得,因为功耗要根据电流计算

网友(2024-04-03):
蹲一下 我是先求的ABS再求平均  但是一直不清楚怎么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觉得哪种方法最好,我的电路仿真后也是每个方法得到的功耗都不一样.... ...

第一种

网友:
谢谢楼主,看来是不用取abs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E:
求问,是跑tran吗?为什么我跑完后plot power的时候说没有保存功耗信息呢? ...

用tran跑。plot的时候,点击VDD的正端,而非连线,图像中显示出流过VDD的瞬时电流,针对一个周期时间内的瞬时电流求平均值,再乘VDD,得到功耗。但不清楚要不要先去绝对值,因为电流的确有正有负(就是方向问题嘛)

网友:
我看有的论文里面分了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单位也不一样,静态功耗一般是功率单位,就是电流平均值乘电源VDD,动态功耗是应该是电流时间上的积分乘以电源VDD,单位是能量单位焦耳

网友(2024-08-16):
引用 楼主:
功耗的图片有些不清晰,再重新发下

这么看差距确实很大啊,请问您现在研究明白了吗?学习一下

网友:
蹲个大佬解答

网友:
数字模块功耗应该用哪一种呢,求大佬解答

网友F(2024-11-22):
不应该用rms,一般testbench里都放个电压源,它电压是恒定的。那Q=积分(U*I*dt)=U*积分(I*dt),P=Q/T,P=U*(1/T*积分(I*dt))。
后面这项(1/T*积分(I*dt))不就是average嘛。
而且不用取abs,电流有正有负,负电流就是流进来的,相当于负功耗。
用avg的和实际测试出来的功耗也是一致的。

所以第一种是对的,对电流取平均值,然后乘vdd

网友(2025-03-31):
引用 网友E:
求问,是跑tran吗?为什么我跑完后plot power的时候说没有保存功耗信息呢? ...

可以save all里面设置保存功耗信息

网友G(2025-05-09):
引用 网友F:
不应该用rms,一般testbench里都放个电压源,它电压是恒定的。那Q=积分(U*I*dt)=U*积分(I*dt),P=Q/T,P=U* ...

请问大佬为什么直接取平均值就可以了?按照无源器件理解,流过电阻的正电流和负电流不都产生功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佬为什么直接取平均值就可以了?按照无源器件理解,流过电阻的正电流和负电流不都产生功耗吗?
...

给你一个黑盒子,你给它加电压,它的电流方向有“正电流”方向,是我们根据电压定义的。
像你说的无源器件,一个纯电阻电路来说,它就不存在负电流的情况。它的电流永远是高电位向低电位流。负电流是指和电压反相的电流。比如说电池内部的电流。流进去的电流,即和电压同相的被认为是功耗,也就是黑盒吸收的能量。但是和电压相反的电流,这不是黑盒往出发射的能量吗。

网友(2025-08-12):
非常好的帖子,学习一下

网友:
那为什么用第四种方法出来的功耗和其他的相差那么大呀

网友(2025-09-23):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第二种和第三种,仿真结果是一样的,如果电流不是恒正或恒负,肯定是要先求绝对值的,所以第一种不 ...

为什么一定是需要做绝对值

网友(2025-11-06):
有大佬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