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楼主(2021-06-29):
沟道长度调制效应,Vds>Vgs - Vth时,反型层向源极运动,载流子已经不能到达漏端了,请问一下为什么还有漏电流。

网友A:
这个时候夹断点的沟道电势 Vg' 与漏端电势 Vd 之差 Vd - Vg' 较大,且夹断区的长度很短 L - Leff,因此这个区域电场强度非常强,电子到达夹断点直接在电场作用下被扫入漏端,形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夹断点的沟道电势 Vg' 与漏端电势 Vd 之差 Vd - Vg' 较大,且夹断区的长度很短 L - Leff,因此这个 ...

原来是以为电场将电子直接扫入漏端,我还以为没有了反型层了,载流子就不能运动到漏端了,就没有电流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