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IO设计

楼主(2021-06-29):
有没有会版图IO的小伙伴,在线求救

楼主:
你好55nm的IO你会吗,我一点也不会

楼主:
请问55nm的IO有教程吗

网友A:
先去仔细看看design rule中关于  esd/latchup的说明  搞清楚什么是 IO mos  IO diode  internal mos   之间间距多少  guardring宽度多少等等   大电流的地方   是否均匀 等等   亲手画几个就慢慢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仔细看看design rule中关于  esd/latchup的说明  搞清楚什么是 IO mos  IO diode  internal mos   之间 ...

谢谢,请问你有相关文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55nm的IO有教程吗

没有哦,已经不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