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CDF的默认配置

楼主(2021-06-29):
100资产
最近换了工艺,annotate 的DC参数只能显示5个,我想增加几个。如下图

按照论坛里给的办法,修改CDF,确实有效,如下图

但有个尴尬的问题是,软件关闭重启后,之前的配置都没了,回到了初始的默认值。不知道是不是把哪个文件source了?
求大佬们帮帮忙,怎么修改CDF的默认设置?

楼主:
顶一下,急求!

网友A:
修改CDF时选择“base”可以保存修改,但需要具有lib的写入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CDF时选择“base”可以保存修改,但需要具有lib的写入权限。

您好,谢谢指点!确实有效!

目前心里还有些顾虑,因为symbol里默认只有5个cdsParam,单纯改CDF还不行,还得在symbol里增加一个cdsParam(6)
这样算不算改PDK了?到时候送出流片会不会有问题?
没有改过工艺库的东西,怕出问题,还烦请帮忙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指点!确实有效!

目前心里还有些顾虑,因为symbol里默认只有5个cdsParam,单纯改CDF还不行, ...

我觉得改一下symbol的cdsParam不会影响仿真和lvs,应该对tapeout没有影响。如果mos工作点不需要看那么多,可以考虑把不需要显示的参数在CDF中移除一个。

网友(2022-07-31):
请问怎么增加cds parameter个数,直接symbol里面复制吗?

网友(2023-04-19):
3楼正解,要有权限才行,否则重启后会复原。不会影响流片,该改动与layout无关,或者说跟rule无关

网友(2023-05-29):
学习了,很有帮助

网友(2024-11-21):
引用 网友A:
修改CDF时选择“base”可以保存修改,但需要具有lib的写入权限。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