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的共模反馈问题

楼主(2021-06-29):
共模反馈是全差分电路的作用为了稳定输出共模电平,当PMOS侧和NMOS侧由于适配产生电流不匹配时,可以稳定输出点。
请问:如果由于差分输出的两条输出支路之间的不匹配,使两条支路中一条的PMOS侧进入线性区,另一条支路的NMOS侧进入线性区,共模反馈是否能稳定输出电平?

网友:
两边都进线性区?

楼主:
例如此图中,Razavi书中是认为M1和M2分尾电流源各一半的电流,ISS/2,那如果两条支路不匹配,分得的电流不是标准的一半,比如左侧M1是0.45ISS 右侧M2是0.55ISS,那么是否会造成左侧PMOS进入线性区,右侧NMOS进入线性区?如果会,共模反馈能稳定此时的输出电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此图中,Razavi书中是认为M1和M2分尾电流源各一半的电流,ISS/2,那如果两条支路不匹配,分得的电流不 ...

把放大器放在一个反馈环路里的时候,负反馈的虚短虚断特性能够保证即使有失调,所有的管子都会处在饱和区

网友:
共模反馈的目的就是不论输出的pmos和nmos处于什么状态,俩个有多少失配,输出都能够被共模反馈环路钳制住电位

网友:
如果common mode電路input是 (Voutp + Voutn)/2
output是調整Mb1或Mb2的gate voltage,
則只要調整的feedback loop不要飽和,
則可預期的 (Voutp + Voutn)/2 最後會鎖在期待的Vcom上

网友:
不過雖然能鎖在Vcom上,
但仍不要進入線性區為佳,
因為Gain會loss掉不少

网友A(2023-01-28):
引用 楼主:
例如此图中,Razavi书中是认为M1和M2分尾电流源各一半的电流,ISS/2,那如果两条支路不匹配,分得的电流不 ...

请问这看的是哪本书

网友(2024-05-29):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看的是哪本书

拉扎维呀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