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解释下SPI转APB接口的模块

楼主(2021-06-29):
SPI转APB模块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使用SPI 访问 芯片内部的 寄存器 或者mem, 作为debug 端口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PI 访问 芯片内部的 寄存器 或者mem, 作为debug 端口使用

大佬,要验证spi2apb的模块,需要怎么写激励啊,没有思路

网友A:
就是写一个spi master 激励,然后接给spi2apb 模块, 看能否正常将spi master 发出的总线命令转换为 apb 总线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写一个spi master 激励,然后接给spi2apb 模块, 看能否正常将spi master 发出的总线命令转换为 apb 总 ...

大佬,请教怎么把AXI4lite的接口改成APB接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教怎么把AXI4lite的接口改成APB接口呢

xlinx 应该有 IP 吧? 不行自己写个bridge, apb 不是很难

楼主(2021-07-29):
引用 网友A:
xlinx 应该有 IP 吧? 不行自己写个bridge, apb 不是很难

目前有SPI_Lite master 接口的IP,本人Verilog的基础比较薄弱,不知怎么入手,没思路。这种协议之间的接口转换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inx 应该有 IP 吧? 不行自己写个bridge, apb 不是很难

大佬,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掌握哪些知识,AXI4L和APB协议是要的,主要是需要看懂哪些关键点还好

网友A:
把一个协议转换成内部信号,再把内部信号生成另一个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协议转换成内部信号,再把内部信号生成另一个协议。

像AXI4l转APB协议的话,就是把apb的信号转换为AXI4L的内部信号,再将这些信号来实现APB协议,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AXI4l转APB协议的话,就是把apb的信号转换为AXI4L的内部信号,再将这些信号来实现APB协议,可以这样理 ...

axi  转  APB  是  把 axi 信号转换为内部信号, 然后用内部信号重新生成apb 信号。

搞清楚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

网友:
spi2apb,除非你系统总线基于apb,好像也不合适(不是不可以,很少有人这么做),最少也是AHB,如果你要做调试端口必须是spi2ahb,或者spi2axi,否则你没有办法连到系统总线,

网友:
真难为你了

网友:
就是一个协议转换模块啦,把接收到的SPI激励中的操作地址,读写行为,数据提取出来,然后以APB的方式发送出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