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cadence 下如何将schematic导出为 flatten CDL netlist

楼主(2021-06-29):
如题,导出cdl时如何设置,可将schematic导出为完全打散的网表

网友A:
You can get a flat CDL netlist out of the IC tools by adding:  cdlNetlistType='fnl  In your .simrc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get a flat CDL netlist out of the IC tools by adding:  cdlNetlistType='fnl  In your .simrc f ...

我从virtuoso的CIW中导出网表的时候,没见到这个选项啊,所以必须要用脚本才能导出打散的cdl吗?

网友A:
是的,这个选项并没有放在GUI界面上。只有用户通过征询Cadence客户服务才会获得这个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选项并没有放在GUI界面上。只有用户通过征询Cadence客户服务才会获得这个信息。 ...

嗯嗯,好的,多谢大佬~

网友B(2023-02-27):
引用 网友A:
You can get a flat CDL netlist out of the IC tools by adding:  cdlNetlistType='fnl  In your .simrc f ...

你好,这个.simrc文件怎么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simrc文件怎么找啊?

在你的用户根目录下创建一个.simrc文件,然后写上这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用户根目录下创建一个.simrc文件,然后写上这句。

好的,谢谢。已经找到了

网友(2023-06-08):
理论上不能导出flatten

网友C(2024-07-12):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已经找到了

您好,导出的flat cdl ,subckt 端口名为什么不使用电路里的端口,而是自动生成其他的端口名

网友D(2024-10-23):
引用 网友C:
您好,导出的flat cdl ,subckt 端口名为什么不使用电路里的端口,而是自动生成其他的端口名
...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请问您后续解决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请问您后续解决了么

可以自己手动改回去,文件多,可以写个脚本。后面也不太需要就没再花心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手动改回去,文件多,可以写个脚本。后面也不太需要就没再花心思了
...

好的 谢谢您

网友(2024-12-18):
为啥要flat cdl,设计都是层次化的了.